BENQ菜单故障难搞!

楼主(2009-08-26):
客户刚拿来的时候故障是闪屏,就补焊,补完通电就不闪了,画面暗淡,就调下菜单。谁知还有问题存在,一按任何一个菜单键,画面没变,菜单的方框全是白色的,按多次还是弹出白色的方筐。是那里的问题?跟BIOS、CPU、调整管有关吗?
闪屏

网友:
先换按键试下 这机子按键坏的也挺多的

网友:
可能数据丢失了,重刷一下。再查按键有没有坏。

网友:
先把按键全部换掉,再看故障.

网友(2010-03-09):
液晶屏有可能是屏上BIOS虚焊

网友:
数据坏,重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