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页
大家好,请问这块主板从那下手

楼主(2009-08-26):
大家好,请问这块主板从那下手。七彩红C.NF3S主板,什么都不安装,一点启动风扇一转就停.再点就不转了。拆下电源后再安装上再点又一转就停,就这样反复,主板启动不了,请问大家高手给以指导和帮助,谢谢!
主板

网友:
主板CPU供电电路坏了 !,应该是上管坏了个

网友:
查一下给CPU供电的场馆吧 应该是12V短路了

网友:
很明显的主板上有电路短路了,楼主查下CPU供电电路先!!!

网友:
把四针小插头拔下试下,可能就不短了,这种情况一般是主板短路

网友:
能确定电源是好的吗?

网友:
上管坏的可能性很大,要是电源损坏的话 cpu可能没有供电,就不会出现开机转,所以先查供电管。

网友:
很明显 电源保护了 应该查CPU供电电路 重点是上管

网友:
昨天有块板,型号忘了,现象同上。CMOS清一下就好了。让人郁闷。

网友:
精英主板会有这种现像。你那板是否和精英板一样哟

网友:
这样的问题我也遇见过,就是给CMOS放电就好了

网友:
俺真丑
我按照大家的说的去检查了没有发现所说的故障或者什么东西坏了,故障还是那样,电源换了多个。谢谢大家再帮助我想想,会不会是桥坏了,因为南北桥是结合一块的。

网友:
把四针小插头拔下,强制启动试试,如果能启动就的BOIS的问题,如果不能启动就是12V短路了。

网友:
换个电源,你再试试

网友:
有短路了~~~~~~~~~先静态测量

网友:
CPU供电电路中有短路的。查下MOS管吧。

网友:
把12V的小电源取下来看一下,不行的话看哪个电压点短路了哦

网友:
第一,先把P4先不插上,就可触发,然后看看,一般为CPU核心供电,楼主说量没事,但如果电容漏电的话,你能测出来嘛

网友:
有时也可能是主电源IC短啦,如果还是不行的话,再说

网友:
强制开机试试吧

网友:
楼主可以先测短路
1.ATX电源插槽
2.12v小电源接口
3.cpu vcore
4.cpu vcore与12v小电源接口是不是互短
5.pci槽A14脚

网友:
12V供电短路啦;;;查上管;;;

网友:
肯定是短路了   ATX打一下 对地阻值  看看 那个线路不对  就修哪条线路

网友:
大家好,一点启动风扇一转就停的故障解决了,是电池边上的1117有问题,发热换了可以启动不停了,但是只跑00,00而不断的闪烁,主板还是不工作,请大家表面分析一下问题所在,谢谢!

网友:
着重检测一下南桥的相关电路,可能是南桥有问题了

网友:
还是先测量后上电
这类nf主板桥好短路

网友:
查看PCI  A14脚是否对地短路   是的话南桥挂

网友:
一般这样的故障是主板有重要工作电压不正常
比如桥主供电 CPU供电

网友:
应该供电有问题吧!先看看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强制开机看那里发不发烫。主要是电源部分和功率较大的部分。如发烫一般就是那里出问题了。发不能启动就是主电源管绝对坏了

网友:
把P4电源4孔的那个 拔掉 在触发下看 。能不能开机。

一般都是 MOS管坏了 。。造成 12V短路。  如果还不行就 换个电源试下

网友:
量过USB的5V供电短路吗?如果无短路,就量一下20针电源口的12V对地是否短路。这问题不难修呀。加油!!!!

网友:
要是真的有短路的地方强制开机也是保护,电源都保护了, 应该是cpu供电坏了,像这种有明显故障的还算好修,最怕修电压都正常死活不跑马的机器了

网友:
CPU周边短路

网友:
供电短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首先要排查北桥的供电有没有1.5v/1.2v
再者就是桥空焊.集成桥大多都是这样的

网友:
我也遇到过,起初以为CPU供电管有穿的,全换一遍没好,拆掉北桥供电管电源不再保护,有电压输出,以为北桥供电的场管坏,结果换了N个还是一样,最终怀疑北桥问题,没再去修了

网友:
上面的都说得差不多了 反正要么短路 要么缺电压

网友:
主板供电管子坏。换了试试

网友:
查一下CPU供电电路,

网友:
真巧了,今天在修一样的板,不过故障不一样,短接开关针无法开机,测开关针电压为0.65,找不到开机的5V电压从哪来!请教大家有这方面的经验指点一下!!!

网友:
量一下几在供电部份有没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U的供电问题
把四针小插头拔下试下,可能就不短了,这种情况一般是主板短路

应该就是这样的思路~!

不行的话换个电源试下·

网友:
应该主板12V短路了吧

网友:
先看下电源接口的阻值,
在换个电源,

网友:
12V 5V 对地短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解释清楚,我有点听不懂,是这样的吗,我怎么觉得这样判断不太合理呀

网友:
拔掉电源与主板之间的连线,再测主板的供电脚的阻值,就可以判断是否有短路了,顺藤摸瓜就找到故障点了。

网友:
NF3的板,CPU供电电路短路,基本都要坏电源管理芯片,严重就是烧CPU和桥

网友:
哥们是不是NVIDIA的南北桥集成的。还是个AMD的cpu。这种情板子没有短路就是桥虚焊了。我们经常做这个板子就是桥芯片虚焊。但是加焊了返修率比较高。最好还是重新直球。做好自后散热部分要做好。

网友:
保护了...应该是上管坏了

网友:
觉的这种情况有多个原因可以造成,不好说,只能试一下

网友:
这应该是 cpu的12v供电坏引起的。

网友:
检查CPU的滤波电容,CPU供电电路中电容,MOS管,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cpu核心供电可能有短路,不要插P4试试吧,我修过这样一台的,不插P4就可以触发了,是MOS或是电容和电源IC坏啦,你自己看吧,CPU核心供电不好修啊,特别是INTEL的原装板!!!

网友:
先测一下电源接针的对地阻值了,看看有没有短路的地方了!!!!!!!

网友:
电容,IO虚焊或损坏也会这样

网友:
应该是管吧,你试一下

网友:
不装COMS电池试一下能不能开机?

网友:
换了1117现在可以正常通电了,一点启动风扇一转就停.再点就不停了,风扇能正常转了,但是主板还是点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