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T42不加电

楼主(2009-08-26):
T42不加电,待机电流有时0.08A有时0.10A有时0.13A  有时可以开机进系统(极少机会),无1.25V和1.8V的电压。加焊过TB  H8  PMH4  1845无效 望高手帮忙分析分析 查1845无控制信号 手上无料件,该从什么地方下手望给个思路!在线等。。。。

网友:
这个有可能是网卡的问题,把网卡拿掉再看,,机器是不是被雷击了,

网友:
能不能开机呢,

网友:
主板上有短路啊。。。。

网友:
待机电流有点高啊!不正常!前面的电路再查查!

网友:
待机高了,有轻微短路。

网友:
我是来学习看看,想多学点东西

网友:
有没有换个1845试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