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1 开机不亮报四声警

楼主(2009-08-26):
t61 开机不亮报四声警
内存换过.不行

请问这种情况是什么问题

网友(2010-01-19):
显卡问题

网友:
楼主能说清楚点吗?最起码说下电流的跳变,这有可能是北桥的问题,也可能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显卡问题,拔掉重做。

网友:
重植显卡 T61显卡灌胶的,做起来有点难度。

网友:
是显卡问题,我前几天刚修了台T61呢!注意该机拆开D壳后容易掉电池接口边的一个塑料小件而找不到位置。三温区BGA加焊的,拔掉做有难度。直接加焊吧。

网友:
响四声是显卡
这个内部打胶
不好做
加焊时也要特小心会爆珠

网友:
前两天修过一台T61,开机报警,换显卡,显卡内部灌胶,难拆得很

网友:
做显卡吧,建议楼主做的时候小心点,不然会掉点的

网友:
做显卡,这个显卡不好做,希望楼主做显卡时小心点

网友:
显卡问题,直接做吧

网友:
这个胶有没有好的方法去掉》?

网友:
显卡虚焊吧做一下BGA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