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00 1715没输出

楼主(2009-08-26):
DELL D600    1715有  19V  5V 电压到就是没输出

1715换过不行

CPU也没有电压输出

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请楼主以后描述问题尽量详细!注意发帖格式!想得到别人的帮助首先要注重提问的质量。
先确定无短路,查MAX1715的工作条件,V+ VDD VCC脚电压输入是否正常!10 11脚ON开启是否正常?REF参考端,BST自举端及辅助电路····· 电压芯片是否正常工作,以上条件都得满足!

网友:
D600待机本来就是没5V的待机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A:
D600的MAX1715是用来产生1.05V和1.2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