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广达TW3无CPU供电维修

楼主(2009-08-26):
客户拿机器来说是当内存,上电检测电流0.6A—0.5A跳变,换内存无用。
拆机,由于为NVIDIA显卡,怀疑是显卡不良,量显卡到北桥各耦合电容阻抗均OK,再次上电发现显卡较烫,而CPU无温度。 量VCORE,果然无!

此板是由MAX8771组成的VCORE供电电路,

此板MAX8771电压输出为0,怀疑MAX8771没有正常工作,查其供电,第19PIN VCC 第25PIN VDD输入电压OK,查第38PIN SHDN 使能控制端 ,此板SHDN端由HWPG信号经PR42 0欧姆电阻得到,量其OK!
此时,MAX8771供电OK,开启信号OK,第11PIN REF脚 应有2V基准参考电压,测量无,怀疑MAX8771本体不良,更换后故障依旧。
此时查MAX8771 检测及其辅助电路,自举电路、电流检测反馈电路均OK。
后量到第8PIN  TON脚为MAX8771开关频率控制端,此电路由VIN经PR25 200K电阻输入MAX8771第8PIN

实测第8PIN 电压为0V,于是断电量PR25的电阻值,量为无穷大!PR25损坏导致VIN电压输入MAX8771 TON脚出现问题。

从料板找一表面文字为204的大电阻代替了200K的小电阻,测VCORE正常!点亮OK,此板修复。

总结:此板由于MAX8771 TON 脚频率设置端出问题,导致无VCORE,在维修时,我们不要漏查一些辅助电路,或检测电路。

[fly]原创内容,转载必究![/fly]

网友:
看LZ上的图片,那个电阻好像有点歪,而且左端焊锡还有点拉尖,是不是以前修过?

网友:
回复 网友A:

汗~ 那是我修的啊,没找到小电阻,用了一个大点的电阻代替了,所以就这样了

网友:
PWM供电电路 外围确实有些难查

网友:
恩 楼主分析的很好, 芯片的工作时序必须要有TON

网友:
请问一下TON事什么意思

网友:
楼主拆下来的电阻为200K 但是换上的那个电阻是205 的 应该是2M 的呀?这样也可以吗?

网友:
芯片缺少供电会发烫这我可以理解 但为什么楼主说显卡到北桥间的偶合电容阻抗为0  ?????通道是这样设计的吗?

网友:
客户拿机器来说是当内存,上电检测电流0.6A—0.5A跳变,换内存无用。
拆机,由于为NVIDIA显卡,怀疑是显卡不良,量显卡到北桥各耦合电容阻抗均OK,再次上电发现显卡较烫,而CPU无温度。 量VCORE,果然无!

不好意思 楼主写的是OK 看错了 但是200K 的电阻用2M的电阻代可以吗?

网友:
分析得很好,值得学习!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好意思,写错了,应该是204的,感谢指正!已改正

网友:
回复 网友C:

MAX8771 第8PIN  TON脚为开关频率控制端

网友:
很好的经验,谢谢分享。

网友:
多谢楼主的分析,思路清晰,值得学习!

网友:
好厉害啊  羡慕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好意思,写错了,应该是204的,感谢指正!已改正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我要更正我的贴子或者是把结果写上去。说过了15分钟不能编辑了

网友:
LZ:TON脚为MAX8771开关频率控制端,一般电压为多少伏?

网友:
 [url=http://www.chinafix.com.cn/redirect.php?goto=findpost&pid=1046226&ptid=137460

很好

网友:
佩服死了 LZ的照相机很清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