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其中一组的上管发烫,求教

楼主(2009-08-26):
开机不读硬盘,过几分钟就自动关机,检查发现CPU供电其中一组的上管发烫,更换了,但现象一样,不知什么问题,望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检查那组供电的别的元件有没有坏

网友:
已经解决了,MOS管万用表测得好的不一定有用,这一路的MOS管全换,搞定!

网友:
原来是换同路的全部管子 我知道了 谢谢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