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6主板CPU不供电

楼主(2009-08-26):
联想天娇S2110更换6.3V1000UF的电容5只后能开机但CPU 不供电,是什么原因

网友:
换电容前有供电没有》?

网友:
换电容前能开机进BIOS

网友:
楼主是不是换电容时把板层间捅短路了?我就曾经换电容换短路过一块板

网友:
断线啦!仔细观察PC板有没有断线,飞线把

网友:
新手都是从换电容开始的,没事的时候找几个废板子练练手。

网友:
应该是你弄到哪里开路或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