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PCG-RRS100 开机掉电

楼主(2009-08-26):
今天客户拿来一台SONY机器,客户反映此机器前段时间出现问题,开始时每次都能开机运行10分钟掉电,每次都这样。后来就再也开不了了。
     目测机器 芯片组 82845MZ  南桥CAM CPU奔四1.8  IO LPC47N227
        现在故障 待机有3V 5V  待机电流大约0.03 按开机键 电流向上跳动一下马上掉电,这时3V 5V 没有了,测量高端管19V 也变成了8V 左右 ,拆掉CPU  显卡板  内存 故障一样,分析后级有问题引起电源保护,测量各个电感没有明显短路,待机状态下 除了3V 5V 还有1.8V  和另外一个5V,另外的这个1.8V  5V 是由LTC1628管理,和3V 5V 一样,  两外内存供电电感开机有跳变   只有CPU 的电感开机没有瞬间电压,怀疑CPU 电路有问题引起保护,测量没有明显短路,就把CPU供电电路的电源管理器换了  MAX1718  和1887 还是一样   测量1718的1脚主供电有  2脚开关信号无  BIOS 放电也试过,本人不大会修笔记本 ,,望大家给个思路   下一步应该如何查

网友:
没人支持下吗?今天换了南桥  情况好转    可以连续开机了   但还是掉电   3V 5V  不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