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IBM A21E的机器,,,待机电流偏低,,

楼主(2009-08-26):
各位老大,,请教个问题了,,,一台IBM A21E的机器,,,待机电流偏低,,只有0.01V,,,初测3.3 ,5V , 1.8V ,2.5都有,,,短接键盘19脚时电流从待机的0.01A跳变为0.95A,,测试卡显示F0 --  这个机器正常待机电流为0.03A,,,,触发后正常电流应该为1.4A----2.5A左右,,,,已经更换过ADP3421  ADP3410  MAX1632,..,故障依旧...目前没有思路了,,,给点思路,,谢谢..

网友:
顶上啊,,,各位老大帮帮忙啊,,,实在是搞不定了,,,,

网友:
测试卡没跑码,测供电正常不,时钟,复位

网友:
桥损坏也有可能导致一些不正常的现象的

网友:
顶上,,,楼上的两位回答了等于没有回答,,,,期待高手出现,,,

网友:
用示波器测其它几种电压,时钟,复位

网友:
首先测所有供电是否正常,然后测CPU的时钟,复位,如果都正常的话,先换个CPU试下,不行刷个BIOS,
还不行的话做个北桥吧。

网友:
我的主板也坏了, 有谁帮我换个,或修一下 ,IBM a21e 2628 主板  前年玩的, 后来就一直没去弄

网友:
可以联系我Q  171421555

网友:
你只说了电流,别的什么都没说,不好分析

网友:
要先确定是不跑CPU还是不跑内存
,,根据故障修

网友:
不过内存吧。

网友:
先看看板有没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