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LD2-SE开机掉电修复一例

楼主(2009-08-26):
今天接到一台电脑开机掉电,开启N次才可以上电!拆下主板怀疑主板短路量ATX电源对地阻值只有橙色线81,,,其他都在150以上。初步判断3.3V短路跑线3.3V到了内存上拉电路一个8脚芯片!于是拆掉直接把哪个0.9V电阻分压的电压飞线到上拉供电部分。这下按2次开关可以开起来了!为什么还是一下开不起来呢!郁闷啊!于是又拆下主板,现在怀疑I/O了加焊膏吹了一遍没效果,还是怀疑I/O又吹了一遍!故障依旧,准备换个I/O了,可以没的I/O换于是拆下来又焊上去!这下竟然OK了!一次就开的起来!想想应该是华硕的主板用锡比较少加焊没什么效果,应该重新上锡,再焊上去,以后再遇到华硕直接杀I/O不一定是对的!3.3v81欧不一定是短路。。。。。。现在修板的理论忘的太多了都记修本的理论了,有不对的地方请大家多指教。。。。。

网友:
嗯,有遇到过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