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盘问题希望菜鸟可以帮忙,先谢了

楼主(2009-08-26):
无盘问题希望菜鸟可以帮忙,先谢了
今天给同事侮辱,说我当维护的连无盘都不会。所以前几天我自己在自学无盘,我是学锐起2050无盘,,只是在搞客户机的时候进入BIOS,在高级选项中将first boot device设为LAN启动。拔下硬盘、光盘,开机,系统完成初始化后直接提示找不到系统盘,无法启动。根本不出现从网卡启动的提示信息。请问该如何设置呢?网上有句话我也是不明白的:“1、确保客户端电脑已装有网卡,并且此网卡要带有远程启动功能(即含有PXE方式的bootROM启动代码),在BIOS里将电脑设为网络启动(LAN),服务端的管理器,它会捕捉到这台客户机的信息。

请问如何查看网卡是否支持远程启动功能或什么PXE方式的BOOTROM启动代码也是怎么设置。。希望能解答。。小弟感谢万分………………

网友:
我可以给你一个网站  上面有很多高手的
还有一些教程

网友:
你网卡有启动芯片吗?我们学校有几十台,用的是无盘。平时都是我维护的。

网友:
先感觉各位给我的答案。。无论我是否能解决先谢了。

网友:
1.工作站不能从无盘启动进入桌面检查.工作站是否支持无盘启动.在BIOS里将.网卡开启.无盘LANROM开启.插上网线.就会显示.DHCP...从而提示编号,(你用的是锐起有些版本不用自个手动编号.它会按照工作站开机顺序自动编号!!!)
2.工作站主板不支持无盘启动.去主板厂商查看BIOS支不支持.不支持的板卡一率屏蔽集成网卡.插上(8139或8169)独立网卡.网卡槽上在插上PXE启动芯片..(把主板集成的网卡关闭.是因为一旦进入到.windows滚条那一直滚进不去系统.)
3.就是服务端调示了.要选择工作站IMG系统镜像包.和IMG游戏包.设置读盘.写盘缓存.

网友(2012-07-11):
百度上 应该有很多答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