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一客户 AMD 754板 频繁蓝屏 急急急急

楼主(2009-08-26):
接一客户板 上电能开机 ,进系统进度条后,没 进去就蓝屏 ,系统换了 N种,故障依旧,测电压基本 都 正常, SB    NB   都 加焊过 ,无果  ,就 是 一直 反复蓝屏,不知如何下手, 请各路高手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
换CPU和内存接着试

网友:
换电源 内存 还有用原版系统试试  我有一次就是用原版系统装好的

网友:
九成是内存有问题了,换条兼容性好的内存试试了

网友:
网卡 声卡 坏了也是有可能的。

网友:
蓝屏代码是什么? 是不是BIOS设置没对? 还可能显卡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