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新手问题,困惑了我N久了

楼主(2009-08-26):
想问大大们,怎么测量462CPU的好坏?
在维修主板的,常常遇到K7系列的主板,板的检测和维修都有点基础了,今天遇到块版,所有的电压都正常,上了CPU就是不跑,因为不知道U是不是好的,所以找了半天的资料,也不知道个头绪?
能否告诉菜菜我怎么测量462CPU的好坏呢?
万分感谢!

网友:
准备一两个 带铁盖的U  我用的是雷鸟 1200  应该还有毒龙1400  1600
这样的一般不会坏

网友:
测量什么啊?找块确认好的主板,上去不跑就是坏了。

网友:
因为是这样的,我看过别人用数字表在462的U上两那几颗东西,就知道是否坏了,我在网上找了N久,都没找到答案!
我知道用好板去点,但是不是最终的办法,要是哪为高手贵人帮忙指点一下,小弟弟我,深感敬佩,!谢谢!

网友:
直接量cpu么 我也想看看

网友:
是不是量CPU上边的电容来判断CPU是否短路了

网友:
怀疑有几个人走火入魔了。

网友:
真是的,难到CPU不工作就能测出好坏啊????

网友:
很想知道啊,求求大大们!

网友:
CPU用数字表可以测量?
我不相信这个
像张先生说的,直接找个好板跑一下看行不行就知道了

网友:
小弟还是感谢各位的回复!
办法还是自己找吧!

网友:
楼主非要钻那个牛角       张先生说的那么清楚了

网友:
解决问题才是硬道理,什么方法简单用什么,这是聪明人所作的,那些测U我看是不需要,如果它坏了,你又能怎么样呢,难不成你要把U也研究下?
确定U坏就换,用那种测的方法,对一种有用,未必对所有的U都有用吧。
LZ要换个角度想一下咯。
进取是好,也别太过于盲目了吧

网友:
像楼主这样的问题  既然没发现明显的问题   用替换法   换个好的CPU试试   能亮   则前一个CPU坏     不亮   则是主板自身的问题     猜猜  是不是座子的问题等等

网友:
怀疑有几个人走火入魔了。
引用 网友A:

我也觉得很入魔,AMD的U不加散热不到1分钟就死机保护了,那还量个什么?是误入藕花深处?还是走火入魔?

网友(2009-10-24):
测短路没有短路还行  如果没有短路  是测不出好坏的  找块好的板子试下就知道了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