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800BB-55HEA0维好的成功经历分享

楼主(2009-08-26):
一块WD800BB-55HEA0黑盘,无故电路板烧.具体型号为:MDL和P/N都为:WD800BB-55HEA0
DATE:08 DEC 2004
DCMSBAYTJCA
LBA:156301488
S/N:WMAJ52065788
PART:2060-001130-012 REV A
2061-001130-300AH XS 1N37 EN59 7 0004220 5224
找了手头上的硬盘.只有一块WD400的硬盘的PATR和这块一样.但一块是80的.一块40的.能对换吗?
WD400具体型号如下:
MDL:WD400BB-22FJA0
DATE:22 MAY 2004
DCMSBHCTJAA
S/N:WCAJA1986529
PART:2060-001130-012 REV A
2061-001130-300 AD XC 1N16 6386 C 0007470  4477
直接把40G的电路板换到80G的硬盘上.用MHDD扫描为全!速度奇快.
再把原80G的电路板上的BIOS芯片拆到40G电路板上.再换到80G盘上.用MHDD扫描.全正常,硬盘容量也显示为80G.OK!

网友:
不错啊。兄弟。 很好的经验!!!

网友:
这样也可以啊

网友:
80G的硬盘和40 电路板是通用的,只要编码一样就可以了

网友:
重要的是要把原来的存储ROM的芯片换到新的电路板上,LZ好经验

网友(2009-10-17):
这样也行,学习了!!!!

网友:
前车之鉴 学习了  感谢LZ

网友:
呵呵WD换板只要看电路板上的的一串版号相同就可以代换 换了之后记得要换原板的BIOS

网友:
真是好的意见啊!

网友:
PART:2060-001130-012 REV A

PCB上这个数字一样,一般就可以换

网友:
学习了,进一步加强信心了。

网友:
希捷的不知道行不行!我有一块80G的开机硬盘卡卡响!

网友:
硬盘卡卡响!

换了换是一样的啊· ··

以前也换过一个  也是 要 换BIOS 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