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贝贝要的JACKY版的MEMTEST86软盘版

楼主(2009-08-26):
这个就是了

网友:
谢谢!
请将写软盘的工具上传,我用WINIMAGE8.0无法打开文件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这里有两个软件,不知道你想要哪个,都上传了。

网友:
使用第一个软件能够打开,并且写盘成功.这种软盘不是正常的FAT格式的,晶霖挺诡的哈,一般的软件无法复制.再次感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