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通用高压板。开关信号正好相反

楼主(2009-08-26):
17显示器,换通用高压板。开关信号正好相反.... 关闭状态高压板开启电压是5V灯管点亮,开机状态开启电压是0.01V不能开启高压板。。。。郁闷,请问高手是否能飞线解决。
飞线
显示器

网友:
用三极管,转换一下,具体要看电路中的情况,来使用NPN,或是PNP。用一个上拉电压来改变。可以改低开为高开。

网友:
可以,加个倒相就可以

网友:
有点迷糊。能画个简单图纸吗?先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