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V3000笔记本不亮

楼主(2009-08-26):
电流能达到1。7A左右,就是不显示,外接显示屏也没显示,各位高手给下指点,,大概问题会出在哪

网友:
忘说了是AMD的CPU

网友:
老问题北桥

网友:
加焊显卡这好了,这机子钱好赚啊。

网友:
哎,拉级货, 又是显卡问题!加焊吧

网友:
重做北桥(显卡),NVIDIA的通病

网友:
恩,问题解决 了,真是北桥的事(集显的)我没有BGA设备,只用了个预热平台到270度,吹枪达到400度,吹好了,你们说这温度打的对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等待返修吧!!

网友:
那做真正做BGA的设备好象返修率也很高是吗?

网友:
呵呵,还是上返修台加焊比较好。

网友:
两个月内一定返修

网友:
回复 网友A:

温度太高了吧,能不出问题很幸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