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PCG-693P笔记本使用中自己断电开不了机

楼主(2009-08-26):
一台SONY  PCG-693P笔记本在使用中自己突然断电,再次开机一个灯都不亮,象死的一样,这么折腾就是开不了机,会是电池坏了吗?怎样测试可判断电池坏了,我接上电源适配器开机也是一个灯都不亮,请大家教教我啊!另外请教大家,SONY  PCG-693P本本使用的时候可以不挂电池吗?

网友:
非常有可能是温度太高,散热不良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会吧,已过了几天,机器应该恢复到室温了,开机时还是一点反应都没有啊!

网友:
CMOS放电先!如果能启机了检查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