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3JR安装系统的怪异问题

楼主(2009-08-26):
用户送来一华硕F3JR笔记本,说无法安装系统。本着软件就处理了,可是发现我也安装不上,首先用的是ghost版本的安装盘,进度走完后,重启,过了系统选择菜单,就不显示xp系统的滚动条了,黑了,无反应。然后更换手动安装盘,进入引导文件复制阶段,几分钟后,重启,正常就到硬盘分区界面了,可是只有一个光标闪烁,无任何反应。
     到此,怀疑硬件问题了,首先用PE光盘引导,依旧黑屏。去掉硬盘,依旧。更换硬盘,无效。更换内存无效。又刷了bios还是一样。
     主板采用ati的显卡,于是加焊了显卡,无效;加焊了南桥无效。
     现在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了,请大家帮忙看看,如何处理。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自己顶一下。。。。。

网友:
换个CPU试过吗?不行更换显卡。

网友:
从新做一下显卡好了,不要加焊,加焊有时没用的

网友:
cpu 暂时没有替换的,真的是显卡造成的吗?

网友:
无奈了,此机标配是vista系统,不行装个vista试试,居然能装上。虽然在安装时期,显示的色彩很低,估计只有8位,似乎不太正常,可是最后进系统后就自动上到32位了,下了个vista下的驱动,100多M,装上,居然也能驱动起来,好像是ATI HD2400,分辨率上到1280*800正常。
    最无奈的是,用户称以前他也装过xp,都是可以的。。。。
到此,放弃维修。不折腾了。。。。。。。

网友:
补充一下:显卡是x2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