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107S57 怪病 不待机

楼主(2009-08-26):
我是维修新手,今天接到一台飞利浦 107S57的显示器,客户拿来的时候说是调不亮,本我以为换几个按键可以搞定。后面上点试机时发现电源灯会亮,没有高压声。拆机测试发现包挂了,更换包后。通电可以显示。却又来了几个问题,1.不待机。无VGA信号时,也不会待机。2.调节菜单出不来。有这方面经验的老手指点一下。

网友:
这种故障可能是面板按键漏电,从而存储数据被涮洗(可能是数据丢失);高压包损坏故障不在此问题中。

网友:
你重新刷一个数据试一下吧

网友:
我是个新手,从未见过显示器数据刷新,有谁可以告诉我怎么刷呀?

网友:
刷数据是需要工具的,像:580U,3000U,280U  这些都是希尔特系列的。还有要程序来驱动,数据也是必要的。三者缺一不可。

网友:
CRT彩显使用的存储芯片多数是双列直插8脚集成块,一般没有必要用上面所述580U、280U、3000U等高值编程器,普通几十元或一百多元就行了,而且市场上有很多种,在网上随便查查就有各种各样的型号。

网友:
先要告诉我是什么型号的高压包,是不是原装高压包,有的是一些什么厂家做的,参数不一定全对,我就遇到过LCECF2091S的高压包换后,每次重启主机后,显示器不亮,必须要重新按电源开关才亮,进系统后,又要按电源开关,不然,又不亮.是飞利浦单芯片机SAA4849.把电路CPU那个电源检测脚和具体哪个脚我也忘记啦,没做记录,电源200V通过两个270K电阻,把基中一个改小点就行啦,如果是AOC代工的,高压包是79A774-EG503的,有可能是高压包反馈到电源的反馈钱反啦,或者重新换包.(原装包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