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了N天线路的主板

楼主(2009-08-26):
就是这块主板,我跑了好几天,始终找不到紫线怎么到的开关针,开关针又怎么到的南桥,8705不参与开机,那这个机器的开机电路是怎么样的呢,哪位朋友能给解答一下。

网友:
天关针送入一个PWNBT-信号到南桥SIS964L,南桥输出一个开机信号PSON-到ATX电源插座,IO8705不参与开机;另个紫线+5V待机电压,经过1117芯片(或者是类似的其它型号的DC转换芯片)变成+3V待机电压,再通过+3VDual产生电路产生+3VDual电压,再送到开关针的。

网友:
楼主看板上有门电路芯片不?可能是门电路加南桥哦

网友:
没有找到门电路,别的主板跑线路没这么麻烦,就这一块,怎么找也找不到。

网友:
是南桥独立的

网友:
这板从南桥输出信号到CPU附近的一个小三极管上,控制开关机的,你找下,应该在CPU和内存靠边缘的位置上

网友:
还是没找到

网友:
楼主这样修板好累哦。跑什么线路啊,量电压。SIS的板怎样上电要搞清楚了,知道个大概方向就好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