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AOC915Sw插入VGA线后无显

楼主(2009-08-26):
各位师傅,我有一台AOC915Sw显示器,客户拿来时能正常显示,点了半天后黑屏(其实是暗屏)了,拆开后发现高压一体板正常。不接VGA时正常能显示“无信号输入”;接了VGA就暗屏了,很仔细能看到屏有微微泛红,灯管正常亮。哪位师傅帮我指点指点。还有H V是指哪个部位?
暗屏
黑屏

网友:
没师傅回答吗

网友:
检查高压和灯管

网友:
现在不接VGA是正常的,能显示“无信号输入”;一接上VGA信号,就不能显示了。灯管是亮的(从背面能看到散光板亮),屏幕是黑屏微微发红

网友:
老师啊,求救啊

网友:
可能是灯管老化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