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款IDE测试工具有人看过吗?

楼主(2009-08-26):
请问这款西数IDE测试工具有人看过吗?主要用途是什么?

网友:
我原来有个迈拓的,没啥大用,就是用不借助计算机来检测坏道,再加上低格的功能。

网友:
看着象工厂级的呢

网友:
第一次见。没用过。

网友:
原厂的硬盘坏道检测工具

网友:
处理的效率应该不快。

网友:
第一次看到有这样IDE工具。

网友(2009-09-28):
看牌子是测西数的

网友:
一般搞搞维修也用不上‘

网友:
只有工厂里才用的

网友:
长见识了,开开眼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