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一难题了,复位的

楼主(2009-08-26):
今天接一板《杰灵M8V848》,SB《VIAVT8237R》,478接口的,全板供电。时钟全部OK,CPU,PG1.53V《CPUPG是74HC132与非门345脚经一管过来的》,复位0V,全板复位0V,复位键一接地,一3.32V,跑线复位键到一门电路《74HC132与非门》2脚,ATX8脚《PG》到门电路《74HC132与非门》1脚,门电路《74HC132与非门》345脚相连,6脚到SB,短接复位键,6脚有3.3V-0V-3.3V跳变,可是SB出来到各个复位点都是0V,短接复位键没跳变,这样是不是SB挂了?请各位大哥指点

网友:
先供电,再时钟,最后才考虑复位!!!楼主看一下时钟有没?

网友:
全板供电。时钟全部OK

网友:
现在是全板复位点电压全为0V呀,PG到SB的线路都OK,就是从SB没电压出来,在线等高手

网友:
I/O是IT8705F

网友:
先换下门电路芯片吧!如果还不OK,那就只能考虑桥了!!!我也是初学的,只能给你做个参考!忘了说了,可以把网卡芯片吹下来试试!我的原则是先简单的,最后在动难搞的

网友:
可是门电路是好的呀,各位大哥"也要换

网友:
没有绝对的!!!!楼主还是先换吧!遇到杂症的板不好搞的

网友:
明天我一样样的换看行不行,不行只有还给客户了,谢谢大家帮忙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