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让主板乱码

楼主(2009-08-26):
今在修K8N5GM的主板,一开始跑FF,加旱北桥,开机跑四个横杠,客户不让了,说我把他主板给弄坏了,非让我弄回以前的代码了,怎么才能弄回以前了,跑乱码也行了,谢谢大家了!!!!!

网友:
板子不好弄  从你那诊断卡上 动手脚吧

网友:
还不一回事
反正都是点不亮

网友:
你们那什么鸟客户啊

网友:
可以试试把各芯片加热。

网友:
要不就在诊断卡上做手脚,要不、你就重新植株,就当这回是个教训

网友:
把桥旁边的电阻取两个走!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中国人多了垃圾也跟着出来一大票!!!我遇到过好多休霸王机的!!!

网友:
换个测试卡 就行了啊

网友:
我那个检测卡就从来不跑FF 只显示4个杠 嘿嘿 要不我把诊断卡卖你

网友:
换测试卡啊!都一样CPU不过,有什么意思呢?客户也真是的!

网友:
一开始跑FF的话你把BIOS换个就好了

网友:
重新换个疳经桥,或者刷下BIOS试试。

网友:
换个BIOS,应该FF

网友:
把他的BIOS刷乱试试看吧!

网友:
不是我说你兄弟,NV的芯片如果是跑乱码的话。有两种现象:一种是上显卡乱码和不上显卡乱码。你的维修思路也是正确的。可是你在做补焊时,你有没有想过芯片的不良性呢?本来NV芯片就高热,所以我在做时就第一时间和客户说明事后的可能性。而且我在做时我会用无铅的助焊膏。

网友:
呵呵 换个10元一个2位诊断卡试试

网友:
ff和不跑代码都差不多啊,这种客户真少见。

网友:
楼上正解,如果一张主板上测错卡就显FF(没其它码),和显示----是一样的,都是未跑码。

网友:
怎么还有这样的客户啊!我们维修是要别人来求我们修!不是我们去求他们的!

网友:
其实扛扛和FF都是随机显示出来了,都是没有运行

网友:
哈哈,吸取深刻教训,同情下,认许七楼的,什么客户啊,本来就故障板子,还叫恢复到原来,十足赖皮客户

网友:
这两种代码本来就是一回事
客人存心找碴的,即使代码和原理啊一样,弄不好他也会给你弄出个其他借口
如果修之前你没有和他打过招呼,那就不好处理了

网友:
你把PCI 槽改一下或 把怎段卡金手指 弄脏。

网友:
今天拿走了,问同行找了个坏板子,能跑FF,给了他了,走的时候我告他你以后连我门口都别过来,不心我也讹诈你的了!!!!!!!!!

网友:
换个测试卡看看...

网友(2009-11-10):
楼上回答的好正点啊,都是未跑码.换个测试卡试下,有的FF,有的是--的,还有的哈,没码的,空白.

网友:
嘿嘿 这还没搞过呢

网友:
上面有位兄弟说的,去掉桥边的几个电阻试试看

网友:
去买块坏掉的卡!只会跑FF的卡!
我这两块就只会跑FF!  SB客户!

网友:
给他买个好板子,就说修好了,要200

网友:
`嘿··LZ``这个就有很多办法累···1:把CPU供电破坏掉··找一个两位的诊断卡··试试
                                     2:就是BIOSS··开机时BIOSS自检·嘿·直接弄坏它的BIOSS诊断卡肯定跑FF··有的四位卡不会跑FF的·累··
3时钟芯片·也可以动下手脚··连CPU时钟都没有肯定跑FF
  总之··LZ啊``搞破坏要比修容易的多了··~LZ祝你好运··碰到这样的人·实在没办法·~·

网友:
你刷下BIOS。或者找个其它的诊断卡也行。只要不跑横就行了。

网友:
换个专跑FF的诊断卡

网友:
座子或U供电问题,加焊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