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奇怪问题,无法启动,卡在Initializing USB Controllers..,急啊!!

楼主(2009-08-26):
主板华硕P5AD2 PREMIUM。

先说目前最重要的问题吧,现在一开机自检画面就卡在Initializing USB Controllers..这里,连BIOS也进不了,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本来我用的一块华硕P5VD1-X也是这个问题,要重启好多次才能进入,后来直接当掉了。现在换了这块主板,又出现这个问题,我真是无语。。。
请问高手,怎么解决。

还有一个小问题,如下:
主板P5AD2 PREMIUM,是从网上买来的库存板,板子很新的说,超频能力也是挺牛的。但是有一个问题困扰了我很久。每次打开电源插座电源,就是通上电的时候,主板会有一阵高频的兹兹的声音,而且这个时候按下电脑的电源键的时候没有任何反应,无法启动。要等上个10几秒,主板的高频声音消失后,再按下电源键才能启动。 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补充点细节吧
尝试过拔bios电池,跳线清空bios,没用
但是开机很快得按下ALT+F2仍然能进华硕的EZ-FLASH,这么说主板主体应该是好的。
但是到底是什么问题嘛,太郁闷了

网友:
给你提个建议,不当的话别在意:
我想是不是你的插板有问题,这样的响声最有可能的是电源这方面的。
Initializing USB Controllers是不是你的主板上插有USB设备,而偏巧你的第一启动设在USB启动

网友:
更换一块CPU 看看 我上次的DELL 主板就就是卡住了 换一片CPU 就啥问题都没有 原来是板子不支持CPU郁闷半天。

网友:
我上次有块华硕主板就是这个问题,第一启动设在USB启动,所以就出现:
Initializing USB Controllers
但主板上并没插有USB设备!
后来将这项关闭就OK了

网友:
启动是设在硬盘启动的,我从来没设过USB启动。
现在碰巧有一次跳过去了,赶紧进BIOS把USB给关掉了,但是这也不是办法呀
希望彻底的解决办法

网友:
CPU是支持的,不存在这个问题

网友:
给你提个建议,不当的话别在意:
我想是不是你的插板有问题,这样的响声最有可能的是电源这方面的。
Initializing USB Controllers是不是你的主板上插有USB设备,而偏巧你的第一启动设在USB启动
引用 网友A:

声音是主机里发出的,应该不是插板问题吧,我等下换个插板试试。

主机上没有USB设备,也没有设为USB启动

网友: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有时拔bios电池,跳线清空bios,也要搞半天才以进,不然一点反应没有

网友:
是捷波77A2板子,AMD的240

网友(2010-03-22):
我现在也遇上这种问题了.主板是精英9459-A

网友:
是不是你的USB排线有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