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星TM-945PC,C1-39-45循环3次定在45不动了

楼主(2009-08-26):
整版供电正常,时钟,复位都正常,内存供电正常,就是内存测量不到时钟波形不知道是示波器不行还是怎么的,加独立显卡和不加显卡也是一样的跑码,有时候开机跑C1-39-45跑一次就定住不动,有时候循环3次到C1-39-45定住,有时候C1-39定住,刷BIOS,换IO,取北桥下来重植珠还是一样,查时钟芯片到北桥的时钟,2个时钟正常,2个时钟打不出波形很乱,但我取掉和北桥相连的330电阻,再开机跑FF装上又正常跑C1-45,证明时钟应该是好的,打南北桥的总线正常,再后加焊南桥也一样,可能桥挂了,没有思路了,请高版主看看,谢谢。

网友:
顶一下还没有解决

网友:
北桥没有做好

网友:
在没有做桥之前就是这样的故障,还没有解决,希望高手出现

网友(2009-10-03):
我这里也有块七彩虹945 MD2 跑到C1-45-C3-C1-45这样一直循环下去,不知道怎么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