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明基(fp71G+)

楼主(2009-08-26):
求明基(fp71G+)驱动板电压。或电源板电源电路。因电源给炸了,想换电源不知道驱动板电压是多少。

网友:
这个简单,输出就是12V还有5V

网友:
明基的显示器问题真多。

网友:
去淘宝买买块吧

网友:
我正在弄fp71G+S,它没有12V的,只有5V和3.3V输出

网友:
想用通用板改,都还没改成

网友:
楼主要的东东!我也是在上面找的,下下来还用掉我5闷咧

网友:
FP71G+不是12v的,15v和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