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865的intel原装版支持U盘启动吗?

楼主(2009-08-26):
如题 我用PE跟量产U盘都不能在865的板子上装系统,是不是865的板子不支持U盘启动?

网友:
楼主进CMOS里看看有没有支持U盘启动的?

网友:
应该是支持的,不过支持方式好象不是HDD
关机插上U盘,开机找找看用不同的启动方式看看能启动不

网友:
不支持U盘启动

网友:
865应该支持的,在启动项选择你的U盘的启动方式,USB-ZIP方或者USB-HDD方式

网友:
有的板是不支持的,我的N68PN也不支持,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才能用,不知是不是要刷最新的主板BIOS?

网友:
845之后的板子一般都支持的,当然也不是全部,进CMOS里可以看到

网友:
不支持。。。有些连无盘都不支持。。INTEL的板子这方面好像支持的很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