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挡 2c

楼主(2009-08-26):
双敏FX5200 128M 的显卡,第一屏的显卡信息花屏(点花),之后就是全黑的了,诊断卡 2C, 测GPU电压1。5V,显存2。67V,请高手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
补充,该卡好像以前被人加焊过主控

网友:
我有一块5200开机几面后黑屏,换了显存供电的电容就好了。

网友:
你说的主控就是GPU。
你首先拆C通道的显存测试一下

网友:
给版主就一个字,强!顺便祝你情人节快乐!
这张卡的元件分布如图,我用短接的方法,首先是U7和U8的65&66,上机测试,还是一样;又短了U9和U10的65&66,上机,好了,正常不花了,只是显存少了一半,
因为对显存的结构还不是很了解(请版主不要打我屁屁),所以很想学学,但不知道哪里有这方面的资料,下面是我一直都很想知道的几个概念:1什么是色度显存,加速显存,各自的作用是什么,如果有一组坏了会有什么现像,他们一般在板上的分布是什么样的?2通道,我自己的理解是(这是自己在MATS里悟出来的):显卡一般会有1-4个通道,即ABCD,对应于0-31,32-64,65-96,97-128...我知道的就这点,还不知道对不对,请版主指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