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主板被雷击后点不亮维修

楼主(2009-08-26):
接到联想台式机,开机不通电。首先判断电源不供电,换电源后,主板还是不能开机,测开机电路供电1.6V怀疑是io坏,换后问题一样, 在仔细检查,在南桥旁边有一个管子,取下测量,发现他以坏,接着就换了一块,加上电,以为对了,开机电路电压正常,但还是不能开机,晕了,但不能就此放弃,于是在仔细关查发现,雷击后,网卡芯片基本上都要坏,后来取下网卡芯片问题解决了。。

网友:
不开机的板若有网卡我一般是先干掉网卡!呵呵,顶楼主!谢谢分享

网友:
呵呵;;我一般不开机的;;先短接绿线;;这样;;一般网卡坏的;;;一下子发热了;;

网友:
又学到了一个“偷鸡”的方法,若是被雷击坏的主板,第一时间考虑网卡。学习了。

网友:
我就是查供电正常短接绿线后烧的南桥。

网友:
知道是雷打坏的还不下网卡???

网友:
哎。
被雷击了的板子吹网卡不行,换南桥肯定没问题

网友:
要看是什么网卡,RTL8100系列的,有50%都打坏南桥

网友:
这个你需要先查一下待机电压3.3VSB的

网友:
我一般是量一下电源接口的对地阻值,如果红+5V短,一般是先拆网卡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