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显卡跑C1

楼主(2009-08-26):
今天一快升技主板不插显卡正常 跑马也正常  一插显卡就C1-45  循环跳变  (显卡正常 换了还几个)
插显卡测内存供电 1.27   2.56   3.3   都正常  测桥供电1.5   1.2  都正常   刷BIOS  拆网卡  声卡  COM芯片  还是一样  接下来查那啊

网友:
查北桥到显卡的AD值,查显卡槽的12V 3.3V是否正常

网友:
北桥问题,压桥试试

网友:
桥压了 一样PCI-E显卡槽

网友:
楼主似乎漏掉频率没查

网友:
找块PCI显卡试试,是不是显卡槽有问题?

网友:
桥虚焊了嘛 加焊一下就好了

网友:
要是NF桥的话。就加焊北桥吧。北桥虚焊了。

网友:
应该是北桥空焊了,看一下显卡槽子,再打一下北桥到显卡的连接线

网友:
今天一块七彩虹的主板,本来人家拿来说是内存旁边有电容爆掉了,不过时而也亮,有时不过内存,他说他把电容鼓起来的部分又压下去了,正常了,不过不放心,就拿来修了,汗……
先把所有爆掉的电容换掉,跑C1,然后测电压,都正常,正好一块一样的坏主板,换了BIOS,一样的不过内存。
然后压桥,一样。
在不知所措的情况下,又来了一块主板,也是二代内存,赶忙换一条,OK。暴汗……
再就是插显卡,也跟楼主说的一样,跑C1,
不过我洗下PCI-E插槽就好了。

网友:
槽清洗过了 也不行  看样子明天只能加焊桥了啊

网友:
一般不是显卡BGA脱焊就是主板北桥

网友:
用无铅助焊膏补焊一下。注意温度呀

网友:
还是先换个IO 再去加焊桥这样保险些

网友:
把槽直接换掉

网友:
兄弟做桥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桥肯定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