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专家分析小弟的显卡诊断结果。

楼主(2009-08-26):
七彩虹8500GT-GD2-256M显卡

MATS version 4.100.3.  Testing G86 with 256 MB of memory.
Errors found.  Use .Status() or .PrintErrors() for more info.
This message will only appear once.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A[31: 0]    12570244     25309565            0
FBA[63:32]           0     15802097            0
FBC[31: 0]           0            0            0
FBC[63:32]           0            0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16 A17 A18 A19 A20 A21 A22 A23 A24 A25 A26 A27 A28 A29 A30 A31
   A48 A49 A50 A51 A52 A53 A54 A55
Read    Error Count: 12570244
Write   Error Count: 41111662
Unknown Error Count: 0

是哪个颗粒坏了啊

网友:
没师傅修过这卡吗?修过的回个帖子告诉我下颗粒的分布图啊。

网友:
你这种口气很让人头痛。。

右边上数第一个和第三颗有问题,故障点已经告诉你了,你的态度我不喜欢!!如何修自己查。

网友:
这种PCB的方案我修过很多个!!
显存分区管理有所不同不是按照以往的定位分区。要想学习首先把你的态度摆端正!

网友:
  呵呵~其实我态度很诚恳的,只是我的文才不怎么好,所以写的帖子有点问题,看起来好象不是蛮舒服。
但是我把我的帖子看了遍,好象没什么很让人讨厌的口气啊,不好意思,不管怎么样,我在这里道个谦。

网友:
左到右A 0-31    32-63
上到下C 0-31      32-63

网友:
我也不明白是这么定位的。。

网友:
还有很多7300GS的卡其实就是7200的卡,这种卡256M 32B
显存分布是从后面开始往前的,不管测什么卡最好自己定位!

网友:
版主好啊,我今天把右边上数第一个和第三颗都换了了,结果还是一样的啊 ,这是怎么回事啊?
颗粒100%是好的,焊接也没问题,我以前修了一块7600的,找准坏的颗粒一换就好了,现在这个怎么换了还是一样的,MATS8结果也是一样的

网友:
把显存拆下来,用万用表测试一下,看看是不是GPU这边的问题!

网友:
从左到右为C组  0-7 16-23  :8-15 24-31 :48-63 :32-47
从上到下为A组  16-31    :0-15    :32-39 48-55   :40-47 56-63

网友:
A16-31应该是DDR坏了,A48-55可能GPU虚焊

网友:
可以加焊GPU或重做GPU后测试是哪里的问题。

咱们大家只是帮你找出报错位,下一步的测试是需要你自己动手来测的。

网友:
哈哈你的东西真不错

网友:
好东西我很 想要呵呵哈哈

网友:
顶起来呵呵我很想要哦

网友:
斑竹真的很有耐心,,,以后我们学习的还多着呢,,,我从进基地才修好一个显卡,花屏的,,,加焊GPU   OK了,,,还有好几片都是坏的都是点不亮,好像是电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