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显卡显存供电短路的问题的好办法。

楼主(2009-08-26):
对于用BGA封装的显存颗粒的PCI-E显卡显存供电短路的话,小弟有个好办法。
如果把颗粒全部拆掉,很费劲的。刮线也不是很好,可以用一调压电源(可以自己制作的,就仿造黑白电视机的电源就可以),把电压调到2V左右(根据颗粒的类型来),DDR3的好象2V,然后把显存供电电感短开,直接加上电,用手摸颗粒,发烫的就是100%短路坏了了的。
  如果说得对的话,请版主给点分,我想升级啊。呵呵~

网友:
稳压电源就行了,显存短路遇见的很少,方法感觉倒是还行。

网友:
貌似..你说的..是电击法..?

网友:
GPU有时会出烟!!!

网友:
这是修电路,不是搞电压调节,电压调节不是你说的那么简单的。
如果有短路还是修复吧。不要把故障点扩大

网友:
想法挺好,值得鼓励一下,我级别不够,不能加分

网友:
这方法真的很实用

网友:
电击法。主板笔记本里常用。但也容易烧毁东西。小心使用为好。

网友:
这个方能找到短路的显存,可是显存还连着别的电路,比如GPU,如果把GPU搞坏了,那怎么办?

网友:
我有个更好的方法,就是瞬间加点后,用红外成像仪检测温度异常的部位和元件。只是红外摄像问题。。。

网友:
嗯,谢谢了, 学了这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