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0E CPU电压出不来

楼主(2009-08-26):
今天修了一台IBM R50E笔记本,开机电流到0.28A不动,检测各供电,都正常,但CPU电压出不来,然后检测ADP3205供电正常,但第14 PIN的VTT PG信号电压只有0.15V,此信号由1845第3PIN提供,但两个1845的第3PIN电压都为0.15V,正常应为3.3V,更换U29 1845后故障依旧...

网友:
由1845芯片产生的电压都正常的话,换个3205试下,检查一下14PIN的外围电路有无问题。

网友:
换一下3205

网友:
3205,1845全部都换了一遍,都不行,估计就是因为3205的VTT PG信号没有输入,所以导致不工作,请大家分析分析。。。

网友:
期代中 是不是有什么元件把此信号拉低了 ?或是断线了?

网友:
PG信号不是3205自己输出的吗

网友:
PG型号虽然是跟1845连在一起的 但是不是1845产生的。。 只是对比作用, 你换下cpu供电芯片旁边的两个辅助供电的芯片 试试

网友:
这种情况可能是由于3205的某些异常而拉低了。这个电压。也就是说原来这个电压是正常的。你最好多查查。3205的外围电路。

网友:
看看3205是否有PG的上拉电阻,有的话测量一下电阻的阻值是否正确,碰到过上拉电阻异常导致的PG不出。

我今天也修了一台R50E,电流到0.35左右,不出CPU供电,加焊3205之后OK

网友:
修这种PG信号故障,我花了两年时间,也没修出来。像这样的问题,我也在论坛上看到好多人旧话重提了,始终没有看到正解。期待有人研究出来。

网友:
根据PG信号找,只要与其相关的元件都查一遍

网友:
从其它地方拉一个电压过去,看供电产生没有,

网友:
看是不是哪里拉低了'
是不是上拉没有了
\

网友:
lz搞定了没。我有一台也是一样的故障,14PIN有0.15V的电压。看图是由1845的3PIN输出的VTTPWRG,14PIN外围就接了个电阻3K的,电阻另一边接的3.3V电压VCC3B

网友:
连电压都搞不正常,没人救得了啊!当然我也有搞不定的时候

网友:
我信口雌黄,说了大话,自感羞愧。

网友:
提示一下。和3205在一面的。下面有个小电容C325(在T4的本上的标号)你换一个试下。应该就是它的事。我找过。

网友:
3205周边电路

网友:
3B转换为3M电压的开关管的控制极电压低了

网友:
楼主辛苦了,我很满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