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里有多少兄弟想自己做BGA机

楼主(2009-08-26):
论坛里有多少兄弟想自己做BGA机。还有就是一些以经在做的还没做好的,还有一些不够完善的
大家都有遇到什么困难,都来说一说。这样可以节约成本,提高效率。
不要重复走别人走过的路,要走别人没走过的路。
其实这个机器的原理很简单,就是一条的曲线
围绕这个原理做出来的机器就叫BGA返修台
比如热风筒,我采用过三种,你们可能都用过,都出现热风不匀的现象吧,不是不稳喔。
这里要花不少钱,我最初的目的是做出来,能用就行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力,精力,财力的投入。现在有点成果,都是自己一个人早晚摸索出来的,从构思,设计,画图,加工,那是无数个夜晚。。。
人不入黄河心不死,马不到旋涯不停蹄。。。
要想做一流的车手,那就一定要有一流的赛车,反之也是
现在我们面前的路有二条。要么买现成的BGA机,要么大家一起来开发BGA机
时间就是金钱,我到深圳才体会出来。
我现在是只能前进。。。,希望大家能帮我达到我的理想效果。。。谢谢

网友:
你还要试试 现成的 焊台好些,哪怕到厂家营业厅自己操作一下,才知道自己那里不足。

你那焊接机的图,我见过。看样子,用了心去做的,可是很难成为有商品。只有好的东西才会有人会去模仿。

那位有液晶屏的,模仿的那台,要是在喷喷油漆什么的,看上有档次。

要是能用5000元,模仿出上万元的机型,那算是成功的了。

网友:
你做的目的是什么,使用就行,一味的追求工具,时间,精力,财力都浪费了,哪还有什么时间修板,如果把你的时间,精力,财力,还有做坏的芯片。PCB,丢掉的客户,算起来应该不止买台成品BGA了吧!如果把这些都用上你应该也会有基地这么成功!当然我不反对DIY,只是不要忘了自己DIY的目的。
  只要你上部控温准确,误差不超过+—15,我想像6150,7200之内的也会成功,这内芯片不耐高温,BGA之前记得放烤箱,加热时间不能太长,像我们的成品BGA加热时间稍长有时也会鼓包,还有就是有些芯片在植球时已经挂掉了

网友:
上加热热风筒你是否用过白光882,我就用的882没问题啊.

网友:
风枪口和芯片之间的距离是多CM

网友:
没有一定的实力还是买成品的BGA机好啊
有些东西是不能省的哦

网友:
回复 网友A:
风枪口和芯片之间的距离有3-4CM ,温控表感温头放芯片旁.如是白光882,需要改装一下,把里面风机电源线引出来,加热时风机一直在转,温控表只控制发热丝供电的通断来调节温度.

网友:
距离没错
那可能就是温度了
水份可能信不大
过几天再试
谢谢

网友:
记得一点  柔和的旋转风

网友:
04到07年之前就是一把大功率的风枪也做好无数的BGA,08年开始用上成品返修台感觉就是不一样,每次就在机器旁边轻轻松松玩一下摄子BGA就ok了,如果一天有二台维修量的话我觉得还是买成品的好,再说现在也不贵了,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在客户面前吹牛,价格也可以要高一点

网友:
技术故障我已全部搞定
谢谢大家的帮忙
现在已很完美了
什么芯片都OK

网友:
是怎么搞定的,降低少许温度吗?

网友:
哈。。。。
不好思说
没接GND

网友:
来看看!还没搞过BGA返修台的。

网友:
没接地??被你做坏的桥都是静电击坏的?

网友:
是的
第一次做BGA返修台
不过现在已OK了
做了几个无铅都OK

网友:
没有见过BGA返修台。也没有用过。我现在做的就是机械制造。认识很多朋友搞机械电路的朋友,呵呵。如果可以自己做倒是很想造一个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