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路图中VCC1R05B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9-08-26):
请问我看IBM R52电路图   ,CPU供电部分,有个VCC1R05B 经R645的电阻A4——IERR#

网友:
1。05VAD线上的驱动电压

网友:
哪送来的啊,我知道。IBM 1。05V是给北桥供电的啊

网友:
电路图上 电压后加A或是B什么意思,如3.3B

网友:
上图3.3B是什么电压

网友:
楼主以后你学会用站内搜索,给你个站内链接去看看吧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7293-1-1.html

网友:
能不能说说,怎么搜索啊,小弟新手,不会用啊,谢谢

网友:
P:液晶屏上的电压
A:休眠电压
B:工作电压
M:待机电压

网友:
我也想知道谢谢楼上几位的答案

网友:
P:液晶屏上的电压
A:休眠电压
B:工作电压
M:待机电压

今天可算知道什么意思了

网友:
还有没有呀.学学知识.

网友:
我也献个丑:
AUX:辅助电压
RTCVCC:CMOS电压
VCC3SW:开关电压

网友:
待命电压,工作电压

网友:
P:液晶屏上的电压
A:休眠电压
B:工作电压
M:待机电压
绝对的,现在很清楚了~~~~

网友:
10楼说的很正确

网友:
P:液晶屏上的电压
A:休眠电压
B:工作电压
M:待机电压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