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哥们 给我指条明路吧

楼主(2009-08-26):
供电场效应管、控制芯片、BIOS芯片、显存、显卡主芯片、的供电点电压是多少呀   有大哥能告诉我吗

网友:
你可以在论坛里找个关于PCI-E插槽定义图先看看,显存供电和GPU(就是你说的显卡主芯片)的供电一般是不一样的,一般显存供电大约2V左右,GPU大约1。5V-2V。越高级的卡,供电越低。我也是新手,不好意思,就知道这么多了。希望能帮助到你一点

网友:
楼上的说了台式机
我补充下本本:
主供电场效应管一般是直接从电源拉过来 19V
控制芯片供电需要19V  有的要待机3  5V 不一
大多本本BIOS只有8PIN(台式的是32吧,忘了)  3.3V供电
显存在1.5V或1.8V   GPU有它的转供电,像CPU供电一样,不过GPU只是单相供电,电压低,电流大电压在0.8到1.2中间。我见过GPU供电对地阻抗是2欧姆 0欧姆就全短啦。一般是10欧姆左右,他还需要1.8V 1.05V 1.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