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开机不显示问题

楼主(2009-08-26):
今天修到一台IBM T42机器,开机电流跑0。7A,测试卡跑FF ,之后量各电感电压,发现1。25V,2。5V的电感无电压,量MAX1845的工作条件都正常,后换了几个1845故障都一样无电压。IBM芯片也换了的。看看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兄弟出来说说。。。在线等。
芯片

网友:
2.,5V给北桥,1.25给内存供电,不行就加电烧下 啊。你要不断开负载看下,电压能出来吗

网友:
做一下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