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一奇怪故障

楼主(2009-08-26):
曾经遇过好几块主板,都是一触发没复位,或者有复位,不工作.

不关机让它通电等待几分钟,然后重新触发,或者点复位排针,

这主板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这一故障现象到目前为止还有没修好过一块,郁闷啊!!!!

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呢,请大家支个招,谢谢!!

网友:
换32.768晶振 谐振电容 南桥受潮老化 一般可以用风枪加热桥试试就知道了,如果加热可以了你就重新加焊一下桥100/70可以修复,你说的通电几分钟是因为桥受热了

网友:
应该就是受潮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100/70 是什么意思呢?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