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15“液晶通电2分钟自动进入待机状态

楼主(2009-08-26):
一台AOC15”的液晶显示器,型号为LM-520B,使用12V外接直流电源,故障为开机能正常显示,但2分钟后又会变成待机状态,此时显示器电源不能关闭,需要拔掉12V外接电源,再接上电源后又可以正常显示2分钟,但2分钟后又会进入待机状态,请问是12V外接电源的问题还是显示器本身有问题?如果是电源问题可以直接换(暂时手上没有所以发贴先问一下),如果是显示器问题的话会请问是哪里出了故障?望高手指点一二,感谢!

网友:
自己解决了,不知道什么原因,换了块相同的主板就解决了。

网友:
我个人觉得是主芯片坏了

网友:
你千万别告诉我们说,是你电脑设置2分钟后关闭显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