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FP71G+(Q7T4)画面抖动修复一例

楼主(2009-08-26):
此例故障修复比较简单,没什么技术含量,仅当给明基的产品再增加一个故障事例。

一客户拿来一台明基FP71G+液晶显示器,说显示器从主机有信号输出时开始显示的画面有轻微抖动,有类似雪花的干扰。之前动动VGA信号线也能恢复正常,但是不久又会老样子。

经检查,发现打开该显示器的电源,但信号线末接上显卡时,显示器显示的“请检查信号线”的提示显示效果正常。疑是视频驱动板造成的问题,有可能是虚焊造成的。

动手:首先加焊高压板。各个插件的焊点全部加焊一次,完成后上机测试,故障没有排除,问题依旧。(明基的高压板虚焊的情况也很多,所以加焊一次也有必要的)
再加焊右边的视频驱动小板。几个插座的焊点、2个小电解电容的焊点、2个控制芯片的引脚。完成后上机测试,故障现象已经排除。

网友:
自己先来个沙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