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266E主板跑C1

楼主(2009-08-26):
我手上有这么一块主板一直跑C1,内存供电有1.6V,3.0V   3.3V
我还应该查哪里?

网友:
是啥板啊  二代内存的????c1    电压你测得哪里

网友:
槽子是否接触不量BIOS,还有就是判断是否真的不过内存,用小喇叭测下,叫的话就是不读内存

网友:
CI 的问题有多个故障,北桥 内存供电管  时钟芯片  IO

网友(2009-10-29):
谢谢了,我知道了

网友:
先刷一下bios再说啊这个

网友:
先刷BIOS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