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26):
今一长城T50
笔记本
一插电源,电流就会上升但是立即就会掉下,没有3V5V,也没有短路的地方,MAX1999,在此过程中很烫的。请各位大哥帮帮忙?
笔记本

网友:
一插电源时电流有多大?

网友:
正常的电流,到一安左右吧,是又短路的,但不知道是哪,也可能是1999坏了吧,手上没有。晕!

网友:
量量1999管脚看哪个地方不正常,找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