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D600不开机经典维修

楼主(2009-08-26):
戴尔D600老机器了到手时间待机电流0.02,待机正常,按开关键没有任何反应,拆机器后对COMS电池放电,上电依旧不触发,将主板上的灰尘清理后目测了一下主板没有进水腐蚀和氧化的痕迹,测主板上各路供电电感对地阻止均正常,插电测开关键电压为+5V,测U92 U94 产生的3VALW 5VALW均正常 输出端的对地阻值也正常,测MAX1632的22脚供电电压正常,按开机键后侧max1632 7脚 28脚 SD信号均正常初步断定为MA1632坏,于是更换MAX1632,更换了一个拆机的芯片故障依旧,以为更换的1632是坏的于是又更换了一个1632,还是老样子,用手按压板子上的BGA芯片恩开机键故障依旧,后偶尔恩到1632的附近时间机器可以开机亮机,于是将1632附近的元件用风枪焊了一边,故障依旧。怀疑是1632周边电路有问题也许是板层有断线或是信号线老化造成的,于是对照电路图开始测1632的周边电路,当测到3V场效应管Q90的G极时间按开机键可以开机上电,于是将场管Q90,Q91用烙铁加焊后开机一切正常。

网友:
Q90 Q91为 FDS6982S是个双N沟道的管,G极空焊?

网友:
哇,三极管也会空焊,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