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5gc开机就闪一闪的

楼主(2009-08-26):
一张不知道什么牌子的945gc开机就闪一闪的
我开始以为cpu供电短路  用万用表查  结果没短路  在找了张相同的板子 对照  电压都是好的
不上cpu一样闪一闪的  上了还是一样 不知道怎么的  大家帮我分析分析

网友:
PCIE边上的那个供电不对引起的

网友:
今天也修到了一快945的板是盈通的也是一闪一闪的,是5V电压孔不通引起的,跟KB5V相连的

网友:
我也遇到过,富士康的,PCIE旁的RT9202坏了,它也这样

网友:
我还没怎  明天我去看看   好了给你说哈   有点难怎

网友:
应该是某个电压短路  好好量下

网友:
不怎么了解·

我也见过一样情况·是12V短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