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宝X1650GT烧mos管的问题求助

楼主(2009-08-27):
mos管上管是D452,下管是D472,板上每相有四个mos管的位置,只上了两个,能不能补齐?是不是更稳定些?另,D472找不到,能用别的管代用不?

网友:
全上去这是2+2的供电,到主板上找CPU供电部分的对管就可以

网友:
谢谢版主,查了D452,D472的pdf资料,发现差不多,一般上管下管用起来有没有什么讲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