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通电就自动开机,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9-08-27):
我朋友的一台电脑,很奇怪。主板任何跳线都没有接,bios也是恢复了出场设置的。一通电就自动开机,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查看下触发排针电压是否正常,还有就是 摸下I/O看有无发烫现象

网友:
自动开机?能正常跑码吗?能正常跑码的话就进BIOS设一下吧!

网友:
主板开机电路有故障或BIOS设置不当

网友:
开机电路有问题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加焊下试试

网友:
查绿线大开机排针的线路;;一般是经过一个三极管;;查这个管有没有短路‘

网友:
看看他的IO芯片是什么牌子的  有一种就是自动上电的   不行了把他做掉

网友:
有一些主板清了BIOS后是一通电就开机的,但你再手动关一次机就会好了

网友:
绿线连接的三极管,检查一下

网友:
按住开关键4秒能关机就不是问题
不能关机就是上电电路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