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检测卡代码 45 42 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9-08-27):
945 G   主板一块,原来是上"奔腾  2.66 /二级缓存 2M" 型号的CPU的(内存上DDR2),
另有一块915主板,原来是上"奔腾  2.66 /二级缓存 1M" 型号的CPU的(内存上DDR1),
945板上的CPU 拿到915板上用,启动不了,现在把915主板上的CPU拿到945主板上来用,开机跑码 45 42 ,便不动了,用板上集成显卡或独立显卡,屏幕均无显示,不会是CPU的问题吧,CPU放到915板上用完全正常,945应该兼容同为775针的915板上的CPU的啊

请问,主板检测卡代码  45  42  究竟是什么原因?

网友:
有谁见过这种现像吗?

网友:
跑了很多码才跑到这里的,内存检测正常, 如不安内存显示E0,  放了内存才能跑到这里

网友:
换个CPU试试

网友(2010-02-28):
换个电源试一下!

网友:
首先说明一下,2M 的2.66是PD的奔腾双核,在915主板肯定亮不了的,而945就可以了支持了。1M 2.66的是P4  506 可以放在915下的,换个CPU试试吧

网友:
你确定你的945G主板没问题吗?我觉得CPU的问题不大,可能就是主板有问题。你把内存拔了,看跑到哪里,

网友:
加焊北桥肯定好